[解决] 使用liberate151 K库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2-03-05):
在使用liberate 对stad cell K库的时候,有几个问题不懂想请教大家。
1.一些默认参数定义,Foundry给的.lib有
  default_output_pin_cap   0
  default_inout_pin_cap   0.00158
  default_input_pin_cap   0.00158
这种简单的参数,但在写tcl的时候应该怎么写呢,我试过直接写变量
       set_var default_inout_pin_cap   0.00158
或者 set default_inout_pin_cap   0.00158
但在最后生成的.lib中也没有这些定义,在set_default_group函数中也没有找到可以直接设置确定值的参数,只有max min avg这种属性

2.我用的calibre提取的寄生参数,用的Hspice,网表中最前面会有一个提取出来的parameter diode,我看spice model里没有parameter diode这个模型,这个模型需要用define_leafcell来定义吗

3.用spice model(是直接用的fdry给的XXX.mdl文件)虽然能运行,但是会有warning,会忽略一些模型中的参数,请问在调用spice model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嘛

现在跑出来的.lib和fdry给的.lib 用compare_libs.tcl比较出来相差比较大,之前没有了解过这方面,求大佬教教

楼主:
有人能分享下自己写的tcl嘛,做做参考也行

网友A:
1-用liberate好像不能设置这些默认值,只需要设 min_tran/max_tran/min_cap 三个值就可以。2-在tcl中调用的spicemodel 会添加corner的描述,那里会有diode的corner,可以参考liberate中的example中写法(在安装路径下有)3-同2 char_tcl中的spicemodel估计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liberate好像不能设置这些默认值,只需要设 min_tran/max_tran/min_cap 三个值就可以。2-在tcl中调用的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就是这个原因。之前只是把model文件导入了,没有加corner,导致一些参数计算错误。

网友B(2023-11-30):
请问楼主,为什么我在运行char.tcl时,总是报一下error:
*Error* (write_datasheet) : No cell groups found in the library   ./DATASHEET/examp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为什么我在运行char.tcl时,总是报一下error:
*Error* (write_datasheet) : No cell groups fou ...

应该是你其他地方有错导致的,template.tcl里面的cell是不是没有正确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你其他地方有错导致的,template.tcl里面的cell是不是没有正确定义

谢谢楼主,确实是template.tcl cell名字没有定义,定义好了运行char.tcl是成功的;还有以下两个问题,烦请楼主帮忙解答,谢谢:
1.template_rechar_example.tcl 文件中 set cell及define_arc是create_template.tcl产生的;template.tcl  set cell及define_arc是需要自己手动敲上去吗?

2.我目前是想把FAB1提供的的stdcell库转了工艺到FAB2,然后create_template.tcl文件中的read_library 读取 FAB1的.lib,模型和网表都用FAB2的,然后rechar.tcl产生FAB2的.lib时序库,其他参数eg transition、load等都复用FAB1 lib,请问楼主这样做有什么风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