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过冲优化问题

楼主(2022-03-05):
如图所示两级运放,反相端与输出相接,输入加阶跃,发现若干现象想请教一下原因:
1. 阶跃幅度为50mV时,过冲有15mV。但阶跃幅度为400mV时,过冲有150mV。为何阶跃幅度越大,过冲越大?
2. 为何增加M5的电流,会恶化过冲?
3. 为何增加M7的电流,会极大的减轻过冲现象?  (但增加M6的宽长比,过冲会稍微恶化一点)

以上实验实验相位裕度均控制在80°以上,Cc与CL均为1pF,GBW在40M~50MHz(改变M5电流),过冲波形大致如下图所示。

恳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进入非线性状态了,所以小信号分析失灵。具体来说上升的时候靠M7上拉,但是M7电流有限,还要从电容去M4,就有slew了。slew使得整个环路的反馈失灵,有了一定的延迟,自然就有了过冲。等slew结束,反向建立,所以你看上面的波形反过来看是很好的阶跃响应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非线性状态了,所以小信号分析失灵。具体来说上升的时候靠M7上拉,但是M7电流有限,还要从电容去M4,就 ...

感谢回复~ 请问您说的“还要从电容去M4”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波特图打出来看一下,PM在80以上还有过充,猜测是Gain Margin不够,是不是产生共轭极点了?

网友:
老弟,看下slew rate,你给的这个激励的dv/dt有点大了

网友(2023-09-13):
引用 网友A:
进入非线性状态了,所以小信号分析失灵。具体来说上升的时候靠M7上拉,但是M7电流有限,还要从电容去M4,就 ...

你说的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