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里面有LDMOS吗

楼主(2022-03-06):
有人知道tsmc18里面有LDMOS器件吗?器件名字是什么呀

网友A:
BCD 才有LDMOS , 若一般  0.18  CMOS 没有
而且  LDMOS 有很多 0.18um ldmos vgs=5v ,  vds 耐高压
至于vgs= 低压1.8 v  LDMOS 比较少 ,
不知道为何比较少看 vgs=1.8v  or 2.5v  ldmo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BCD 才有LDMOS , 若一般  0.18  CMOS 没有 而且  LDMOS 有很多 0.18um ldmos 是vgs=5v ,  vds 耐高压 至于v ...

0.18um LV core device 大体就是1.8V平台的样子,BCD平台最常用的就是用来做为电源供电电路,应对不同器件的不同电压需求,LDMOS主要是用来升压,耐压部分,可以耐到40V;当然不同公司的平台不同对应的应用也不一样,要具体看的。

网友:
有些  0.25um bcd LDMOS  5V MOS 去开发vgs=5v  不是那种低压  2.5v ..
不同厂  说法不同 .

一般会分
1.8v /2.5/3.3 低压 logic ,     虽然说  其他平台  "低压端会共用model "  . 但有时有些 porting LDMOS or UHV  ,  特性会跑, 像某家  0.5 40v   UHV
    40V 就掉成36V.
低压  mix mode => 模拟
低压  + HV 耐高压 gate (DDDmos)
低压  + LDMOS

请PE 联络你代工厂CE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