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igma Delta ADC 频谱问题

楼主(2022-03-06):
请问有没有人的低频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呀,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有一个问题,,不过是出现谐波,比如我的输入信号是20Hz,在40Hz出现高能量的谐波!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it's accumulated spectrum from window, try hann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s accumulated spectrum from window, try hann

I have used this window  and this is the date ploted

网友B:
引用 楼主:
I have used this window and this is the date ploted

是窗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窗的原因

好的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