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SMIC0.13MMRF工艺Design Rule的疑问

楼主(2022-03-06):
DRC报告中指向这个区域,现在问题是不明白这个Capacitor bottom plate到底如何放置才不报错,试过M1到M8都会出错。还有就是想请教各位这该如何layout,我的想法是两边引出金属线,注意摆放间距。。

网友A:
Bottom plate( (M6&M5) extension outside of MIM region is 0.40    百度翻译----------->MIM区域外的底板(M6和M5)延伸为0.40

网友B:
写得很明白了,就是底板要比上板大0.4

网友:
楼主可以发一下这个PDF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得很明白了,就是底板要比上板大0.4

工艺库拿出来的MIM电容,MIM层到M5边缘距离就是0.4,添加过M6层依然报错,无论大于0.4还是等于0.4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ttom plate( (M6&M5) extension outside of MIM region is 0.40    百度翻译----------->MIM区域外的底板 ...

工艺库拿出来的MIM电容,MIM层到M5边缘距离就是0.4,添加过M6层依然报错,无论大于0.4还是等于0.4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艺库拿出来的MIM电容,MIM层到M5边缘距离就是0.4,添加过M6层依然报错,无论大于0.4还是等于0.4都不行
...

建议你把这条DRC rule具体怎么写得部分贴出来,初步怀疑你用错了metal option的DRC,然后导致对顶层metal的识别错误了。大致方向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把这条DRC rule具体怎么写得部分贴出来,初步怀疑你用错了metal option的DRC,然后导致对顶层metal ...

我理解的是另外画两层金属做底板,但它不能识别到

这个是工艺库里的电容
我发现就是比之前.18工艺的多了一层MIMDMY,不理解怎么用

楼主:
加了两层bottom plate依然不行,求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C(2022-05-17):
兄弟你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2022-07-02):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https://bbs.eetop.cn/thread-92365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