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hiplet 和一般 MCM 有何不同?

楼主(2022-03-07):
Chiplet 和一般 MCM 有何不同?
2.5D or 3D package TSV 等相连
Chiplet  就是将各种不同小晶片(Chiplet)包括了记忆体及逻辑晶片等,透过先进封装制程紧密集合在一起
MCM通常是指将多个裸晶(多个IC或晶片)封装在一起,构成MCM的一个个裸晶,或者功能电路模组,即是Chiplet。多个Chiplet之间能够协作,构成更大的晶片,也就是MCM。有时,MCM/多晶片封装(Multi-chipPackage)又被当作某一类封装方式。
所以现在 chiplet 就以前 MCM ?
power ic 很早就  不同 工艺或  ic+ mos mcm

还是说chiplet MCM 还是有不同?

网友A:
我也一直不清楚SIP chiplet MCM这些的差别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直不清楚SIP chiplet MCM这些的差别是什么。。

SIP => system in package

会有被动元件  做成一个系统  , 向有种太阳能使用  同步整流IC 开关 会内含 电容 , 虽然外观SOP ,其实有含电容.  早期类似叫 厚膜IC  就一块 PCB 外灌胶 .

MCM   一般同一层  ”   会多个lead frame 放不同CHIP

网友(2022-07-20):
没怎么理解

网友B(2022-09-18):
本质上都是在一个封装基板上有N个die吧,不过我们一般叫在基板走线互联叫MCM;利用其它如silicon/FOI互联的叫chipl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质上都是在一个封装基板上有N个die吧,不过我们一般叫在基板走线互联叫MCM;利用其它如silicon/FOI互联的 ...

Fan-out interposer technology (FOI)

Through-silicon interposer (TSI) technology

Si 不是还有  TSV 那类  3D IC ??
MCM => DIE 迭加 , 或拚一拚 .
Emmc => flash 控制chip + flash chip
Acdc pw mic => pwm chip + MOS

大概懂 MCM leadframe , chiplet  有另一个 si  or FOI 小块基板类

网友:
我认为,有两方面不同 。1是工艺上不同,MCM工艺比较老,采用有机基板,而chiplet采用先进封装,一般是硅基板也有有机基板,封装密度上会有提升。2是设计方法不同,之前是各个芯片分开设计,封装在一起,而chiplet是因为受到光照极限限制,单die不能超过约800mm2,要想集成更多的功能和算力采用多die设计再封装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