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下大佬

楼主(2022-03-07):
我这几天好好把拉扎维11章电路看了一遍 ,想问一下大佬这种设计w/l思路对不对?
  我假如定好id=10u 跟过驱动电压=200mv还有L 。因为改变w对vth的影响很小,我看在饱和区vth都是一个定值,然后利用vgs-vth=200mv 求出vgs = 200mv+vth。通过扫描不同w 然后得到id=10u 跟过驱动电压为200mv下的w值 这样就设计出来w/l了,我看了ppt上面电路跟我自己仿真电路好像id差别不大,我又感觉这样可以

我现在疑惑
  我看帖子都是定vdsat  而且vdsat跟vgs-vth 不同 这样得到的w应该跟实际值有区别 区别大吗?还有我看vdsat跟管子宽长比有关系 我如果定vdsat=200mv 如果扫描w 我找不到这个wdsat =200mv id =10u下的w来。

网友A:
Vov:过驱动电压overdrivevoltage,Vov=Vgs-Vth,过驱动电压也用Vod表示
Vdsat:饱和漏源电压或夹断时漏源电压(刚出现夹断)saturation drainvoltage
在长沟道下,vdsat=vgs-vth=vov,在短沟道下,由于二阶效应,vdsat小于vgs-vth,但这个值,spice也好,spectre也好,都是用来判断管子工作区间的。
vds>vdsat管子工作在饱和区

Vov=Vgs-Vth,用MOS的Level 1Model时,不考虑短沟道效应,Vdsat=Vov=Vgs-Vth,当Vds>Vdsat时,MOS的沟道就出现Pich-off现象,这时候电流开始饱和。(长沟道器件)

但是考虑到短沟道效应的模型里,沟道里的多子因为速度饱和效应(Velocitysaturation),Vds不需要到达Vov,只要到达Vdsat,Ids就会饱和,不会再上升。但是此时在物理上,沟道并未达到Pinch-off,直到Vds=Vov,沟道的Pinch-off现象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在短沟道模型中,器件在沟道Pinch-off之前就会达到速度饱和,电流不会再增加(短沟道器件)

Vds-Vdsat要留一定余量,一般200mv,差分输入对一般为100多mv,一般来说vdsat<50mV管子基本就工作在线性区;一是怕管子由于工艺进入线性区;二是饱和区边缘rds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v:过驱动电压overdrivevoltage,Vov=Vgs-Vth,过驱动电压也用Vod表示
Vdsat:饱和漏源电压或夹断时漏源电 ...

那我想问一下应该如何通过仿真得到我想要的w 到底是定vdsat 还是vds来呢

网友:
gm-id 查表即可

网友B:
vdsat你设定好200mV,算出来W,实际再仿真,得到的Vdsat也不是精准的200mV,这个就是一个大概值,来算W。

你的想法就可以用,差别不大的。如果仿出来vdsat大了,W加大一些就好,仿真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sat你设定好200mV,算出来W,实际再仿真,得到的Vdsat也不是精准的200mV,这个就是一个大概值,来算W。

...

我先听我学姐解释 我们在um级电路 可以认定vdsat=vgs-vth 其实两种差别不大 不知道这样有多大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先听我学姐解释 我们在um级电路 可以认定vdsat=vgs-vth 其实两种差别不大 不知道这样有多大区别
...

这个差别确实不大,都是因为二级效应才引起的差别。设计的时候,这个差别有多少,不需要太费脑筋考虑。设计的计算,本身就是为了粗略算一下数值,所以用vdsat来计算,没问题的。    后面仿真再进行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差别确实不大,都是因为二级效应才引起的差别。设计的时候,这个差别有多少,不需要太费脑筋考虑。设 ...

我看上面回复  他们都是取 vds-vdsat为200mv  我看有些ppt上面 他们就是取vgs-vth 为200MV 左右 这两种有社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