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14nm和28nm gate 高度一般做到多少

楼主(2022-03-07):
求助:请教大神,有没有知道14nm和28nm gate高度一般做到多少?

网友(2022-05-23):
参考dummy poly的厚度应该差不多。

网友(2023-05-30):
14nm是FinFET,28nm是平面结构,3维和2维的gate高度没法比啊

网友(2023-07-22):
这都是fab的recipe,一般不太可能获取到。如果真想获取,可以通过切片去量测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