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7nm 金属选型 给了一串字符 怎么解读

楼主(2022-03-07):
(图片)

网友:
看design rule, 有说明,

网友A:
1p:1层poly
11m:11层metal
2X_hv::M2-M3为X金属(hv用以标识该层纵向横向规则不同)
1Ya_h:M4为Ya金属
3Y_vhv:M5-M7为Y金属
2Yy:M8-M9为Yy金属
2R:M10-M11为R金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p:1层poly
11m:11层metal
2X_hv::M2-M3为X金属(hv用以标识该层纵向横向规则不同)

大哥,那0和1金属不用在字符串里标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那0和1金属不用在字符串里标明吗

不在,M0,M1有独立的rule,为必选,没有歧义,不需要标在里面

网友C:
借问一下:你们设计的什么芯片,用台积电7nm如此高端的工艺,老朽15年以上的版图设计,连90nm以下的工艺都没经历过,真是愧对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问一下:你们设计的什么芯片,用台积电7nm如此高端的工艺,老朽15年以上的版图设计,连90nm以下的工艺都 ...

问题不大,纯模拟的还是90+好用,主要是sar adc数字部分,还有电容阵列部分,越小越好

网友:
做电源表示没见过180nm以下光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p:1层poly
11m:11层metal
2X_hv::M2-M3为X金属(hv用以标识该层纵向横向规则不同)

HV 应该是指该金属层的最小尺寸方向是水平还是竖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