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为什么Ctrl+f之后不显示CELL的名字?

楼主(2022-03-07):
版图中为什么Ctrl+f之后不显示CELL的名字?请问需要什么样的设置?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23-03-16):
没有效果还是,只有鼠标放上去才显示,不然就是黑黑的一片

网友A:
哦哦知道了,我有个层次给隐藏了

网友:
打开instance 层就可以了。

网友B(2024-06-21):
引用 网友A:
哦哦知道了,我有个层次给隐藏了

什么层次。我的也不显示

网友:
LSW内输入 instan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层次。我的也不显示

instance层次

网友(2025-09-20):
请问如何把LSW里面的filter窗口调出来,突然消失了这个窗口。LSW勾选instance层后还是只有鼠标高亮才能显示模块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