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静态工作点,cadence

楼主(2022-03-07):
初学者,想求教一下各位大佬,像这种的电路静态工作点怎么来设置呀,弄了好久,感觉不是M0、M1饱和,M3线性,就是M0、M1线性,M3饱和

网友:
确定输入共模,确定带宽、负载,进而确定电流大小,电流通过电流镜来给,或者直接ideal source,输入管设置好过驱动电压在设置宽长比。多看看书,有一步一步的运放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