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科学计数法转成普通数据

楼主(2022-03-07):
我现在有这样一个文本,数据类似于这样:1.453E-12,5.7865,6.2E-15,-6.2222,7.444E-11
这里有一些数据是科学计数法的,我想把科学计数法的数据都改成普通数据,从网上看到了一个转变办法,但是好像只能转成小数点后六位的,像E-12这种多的就换不成了。
所以想求教一下论坛里的各位大佬,该怎么才能转成普通数据呢?十分感谢各位大佬。
查到的脚本是这样awk -F '|' -v OFS='|' '{for(i=1;i<=NF;i++)if(index($i,"E"))$i=strtonum($i)}1' file

网友A:
数据导入excel,设置单元格格式为数值,然后小数位数设成需要的值,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导入excel,设置单元格格式为数值,然后小数位数设成需要的值,就可以实现 ...

不行啊,只能用脚本实现,因为是在虚拟机里做的项目,这样倒来倒去会特别的麻烦,只能用脚本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啊,只能用脚本实现,因为是在虚拟机里做的项目,这样倒来倒去会特别的麻烦,只能用脚本做 ...

脚本没接触过,我看了下我服务器里有这个,也是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本没接触过,我看了下我服务器里有这个,也是能实现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