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金属走线寄生的问题

楼主(2022-03-07):
在TSMC 40n工艺下用metal1走线,得到结果好像与理论不符。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这是metal1为40u时的寄生
这是metal为100u时的寄生
按照电阻公式来讲的话,相同宽度的金属不同长度,电阻应该和长度成正比啊,但是两种情况下阻值均相似,这是为什么呢?
只有电容由2.7---->6.7的样子,是比较符合理论的。。。
求各位大神解答

楼主:
已解决,太离谱了,和label的位置有关,属实给我惊到了

楼主:
但是寄生电容却是对的,就很奇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寄生电容却是对的,就很奇特

寄生电容会算整根线上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生电容会算整根线上的负载

知道了,谢谢

网友(2022-08-25):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太离谱了,和label的位置有关,属实给我惊到了

楼主大大,这个界面显示的电阻R Count的单位是Ω嘛,还是走线的单位电阻?还有个问题就是里面的pt-to-pt res电阻是怎么看的,有些点到点的比线的电阻还大。

网友B(2024-08-26):
请问这个是什么工具? 能看每条metal的寄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是什么工具? 能看每条metal的寄生.

这个就是在跑完PEX以后RVE窗口里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