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全差分运放设计

楼主(2022-03-07):
我设计了一个全差分运放,共模环路的增益和相位裕度都有要求吗?

楼主:
OTP外面接的差模环路的相位和共模反馈环路的相位总是折中的,把差模环路PM增大,共模反馈环路就减小,如何解决?

楼主:
但是两个相位裕度现在都很低,如何将两个都调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两个相位裕度现在都很低,如何将两个都调高呢,

补偿

网友A:
引用 楼主:
OTP外面接的差模环路的相位和共模反馈环路的相位总是折中的,把差模环路PM增大,共模反馈环路就减小,如何 ...

这说明你的CMFB和DM环路的主极点不是同一个,这样做很危险
还是尽量用同样的主极点,这样两个环路的PM就可以共进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你的CMFB和DM环路的主极点不是同一个,这样做很危险
还是尽量用同样的主极点,这样两个环路的PM就 ...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