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电流镜相关

楼主(2022-03-07):
请问一下各位前辈大佬,电路中电流镜部分在版图设计时加的保护环是怎么选择的请问,在绘图时常用2层厚度的环,但也有看到用一层厚度的环再加上另一种一层厚度的环(如PMOS管加N环再加P环),这是什么情况,有影响吗

网友:
看电路要求。

网友:
一层环主要是做衬底接触,两层环有隔离作用

网友A:
PMOS在N阱里面,第一个环N阱接一个电位,一般是最高电压,第二个环是P衬底电位,保证N阱周围的P是低电位,防止发生debias。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在N阱里面,第一个环N阱接一个电位,一般是最高电压,第二个环是P衬底电位,保证N阱周围的P是低电位, ...

谢谢指导,thanks

网友B:
没特殊要求一般就一圈环一圈cont。
pmos即N环(well电位,pmos的B端)。整个BLOCK外才围P环(Psub P基衬底ring)
具体要求问电路or前辈
有的是ring加粗。
有的是DNW工艺会有多圈环,基本就是给不同深度的well供电的。同时能作为多重环。隔离作用

网友C:
电路不说,默认一圈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不说,默认一圈就OK了

嗯嗯,好嘞好嘞

网友:
一层为衬底,二层为隔离;一般一层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特殊要求一般就一圈环一圈cont。
pmos即N环(well电位,pmos的B端)。整个BLOCK外才围P环(Psub P基衬底 ...

隔离环讲究单点连接不?

网友:
电流镜也不需要高精度匹配,有一圈电位环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