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波形无法理解,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

楼主(2022-03-07):
后仿的时候发现Q的波形比IN0/1要早toggle(早了50ns),不是很理解为啥出现这种情况,其他CELL的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
看一下sdf

楼主:
看着没问题啊。

网友A:
没看到Q的波形啊?那个se ,选择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Q的波形啊?那个se ,选择信号吧

n7就是Q啊,n7早于icc_place_652变化

网友B:
没见过,分析不出来……
你要么重新打开波形?h信号名展开看看是对应信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分析不出来……
你要么重新打开波形?h信号名展开看看是对应信号不…… ...

是的,hierarchy都是对应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hierarchy都是对应的。

之前也碰到过,波形重新打开才正常的情况;
但是这次VERDI都重启了,还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也碰到过,波形重新打开才正常的情况;
但是这次VERDI都重启了,还不行。。

按理说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太奇怪了……sdf反标有错?完了解决了的话教下啊

网友(2022-10-27):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2选1的mux?这波形是输出比输入更早翻转的意思?先排查2个地方:1,波形延迟是不是超过一个翻转周期了,简单来说,这个n7的输出结果是不是前一个激励翻转来的?2,检查一下你们的force语句清单,看看有没有这条特定路径的force语句生效了。都检查完,就排查一下你们的SDF相关的编译选项和仿真选项,有没有delay相关的选项影响到了

楼主(2023-01-18):
引用 网友C:
2选1的mux?这波形是输出比输入更早翻转的意思?先排查2个地方:1,波形延迟是不是超过一个翻转周期了,简 ...

的确是SDF的问题

网友:
能具体讲讲SDF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