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深阱的问题

楼主(2022-03-07):
采用了SMIC的深阱工艺,看工艺的版图,在DNW上面在做一个NW,然后在NW里面做P管,而n管直接在DNW层上做,想问一下一般N管不是做在PWELL里面吗,这里怎么直接在DNW上做了呢?

网友A:
用DNW就是为了单独隔离出一片干净的衬底,NW是在四周做成一个环的吧,你看一下剖面图就清楚了,DNW+NW像个碗一样围着一块P衬底,所以N管可以放在DNW NOT NW上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NW就是为了单独隔离出一片干净的衬底,NW是在四周做成一个环的吧,你看一下剖面图就清楚了,DNW+ ...

可以理解为n管做在被dnw隔出来的衬底上吗

网友:
DNW里可以做一个PW,Nmos做在这个PW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理解为n管做在被dnw隔出来的衬底上吗

是的

网友B:
双井工艺和单井工艺,看刨面图,不要被一个工艺做多了,就思维僵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井工艺和单井工艺,看刨面图,不要被一个工艺做多了,就思维僵化了

好的,感谢

网友C:
是因为版图里没有PW层?看下drc/lvs rule, 大概率PW是通过演算得出的,类似(DNW NOT NW)。实际就是把Nmos的衬底Pwell通过DNW跟基板PSUB分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因为版图里没有PW层?看下drc/lvs rule, 大概率PW是通过演算得出的,类似(DNW NOT NW)。实际就是把Nmos的 ...

没有PW层,应该是被DNW隔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