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fsdbAutoSwitchDumpfile设置了波形自动分割后,提示AutoSwitchDumpFile is disabled.

楼主(2022-03-07):
仿真的时候波形过大,使用$fsdbAutoSwitchDumpfile()函数设置了dump波形的自动分割;
如下图,使用的是VCS 2018.09,开启了ucli,不管是在tcl脚本还是直接在testbench里面,加入$fsdbAutoSwitchDumpfile()都不能正常进行波形自动分割。
下面是tcl脚本的方式,提示已经有:
Enable automatic switching of the FSDB file字样,而且已经自动创建了sim_000.fsdb成功了;

但问题是,运行没多久又提示AutoSwitchDumpfile is disabled. File "sim.fsdb" will no longer autoswitch file. 如下图

最终结果就是,我仿真出来的波形都全部dump到了第一个生成的sim_000.fsdb里面(完全超过了AutoSwitch的size大小),并没有实现自动分割成sim_000.fsdb, sim_001.fsdb, sim_002.fsdb...

各位有碰到过类似情况么?何解。。

网友A:
54行,去掉export那个env,重新开个窗口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4行,去掉export那个env,重新开个窗口跑下

试了下,不是这个原因。排查了2天,终于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下,不是这个原因。排查了2天,终于解决了

恭喜,那是啥原因啊???

楼主:
自问自答一下,最后定位到问题所在是这句编译参数:
在加入了novas.tab和pli.a之后,不知为何貌似会自动加载dump波形的一些默认配置,而这些默认配置中就包含了disable AutoSwitchDumpfile的设置,且会自动dump波形(novas.fsdb)。
去掉了这行编译参数以后,以及一些无用的环境变量和其他编译参数,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那是啥原因啊???

嗯,我在楼下详细回复了。加载多了-P /.../novas.tab /.../pli.a的PLI编译参数,去掉以后解决;

楼主:
顺便附上最终的编译参数:

网友B:
求救!!遇到了一摸一样的问题,用了楼主的方法,但没用,switch功能还是被disable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救!!遇到了一摸一样的问题,用了楼主的方法,但没用,switch功能还是被disabled了 ...

还有一种可能是VIP在build_phase阶段重新加载多了一次FSDB Dumper的原因,我也复现了出来,疑似是VIP的配置影响fsdb dump波形的配置;
而启动ucli的tcl命令在VIP的build_phase之前,导致前面的fsdbAutoSwitchDumpfile函数的自动分割功能被disable了。

测试了一下使用两个VIP:MIPI和APB两个接口的VIP,以下是我在ENV中使用了加载VIP时的log,测试了2种场景:
1)同时使用APB和MIPI的VIP,测试没有dump波形时的功能,结果自动开始dump默认波形novas.fsdb,我并没有打开dump波形的函数,怀疑某个VIP配置中包含了dump波形的配置;

2)同时使用APB和MIPI的VIP,测试设置fsdbAutoSwitchDumpfile时自动分割波形的功能,结果在VIP的build_phase阶段果然再次出现AutoSwitchDumpFile is disabled的提示,波形分割失败,波形全部都被dump到第一个分割的波形sim_000.fsdb中;

3)只使用APB的VIP,测试自动分割波形功能正常,没有提示自动分割被disable的信息,且成功生成3个子波形;

4)只使用MIPI的VIIP,测试自动分割波形功能失败,结果跟2)的现象一致;

5)目前正在排查MIPI VIP的波形相关配置。

6)解决办法一
鉴于fsdbDump相关的函数配置是在VIP的build_phase阶段被覆盖掉,导致的disable波形分割功能,那么,只要ucli的TCL脚本在build_phase阶段之后,即运行了一定时间后再调用波形分割函数fsdbAutoSwitchDumpFile即可;如下是我测试有效的用来在门仿阶段自动分割波形的tcl脚本的过程,亲测有效,可以绕开VIP配置导致的dump波形配置问题:
前面6~11行是仿真一开始启动的dump波形控制,此处不进行波形分割,直接dump到mcu_setup.fsdb的波形中;
后面的(13~18),(20~25), (27~32), (34~39)类似,都是自动保存断点并进行按4GB大小进行波形分割,且根据关键信号的上升沿控制仿真运行时间和再次切换不同波形;
这里面的关键思路是使用fsdbDumpFinish和run/来进行精细的波形切换和控制,中间使用fsdbDumpFinish结束当前正在dump的波形文件;

解决办法二
先run 一段时间如1ns,因为build_phase是在0ns时刻完成的,再使用fsdbDumpFinish关闭默认的Novas.fsdb波形,后面就可以直接使用fsdbAutoSwitchDumpfile来自动分割了;波形自动分割会从1ns后开始生效且不会再次被disable;

可能的解决办法三(未确认是否有效):
检查VIP的所有跟Dump波形相关的配置,如我这里根据测试知道是MIPI VIP配置的原因,将其加载FSDB Writer和Verdi相关的配置都关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种可能是VIP在build_phase阶段重新加载多了一次FSDB Dumper的原因,我也复现了出来,疑似是VIP的配 ...

非常感谢,问题已经解决,详细说一下解决的过程吧,尽管最终并没有找到VIP中明确的影响因素,但也算基本确定了的确是VIP的一些配置对此产生了影响
我们先用了延时的方案,问题确实得到了解决
后面在solvenet查到有相关的解决方法,截图如下

通过使用截图上提供的方法,在编译选项中添加了+fsdb_trans_file+trans.fsdb,也解决了这个问题
猜测应该是VIP使能了UVM transaction recording,导致了autoswitch 的disable

网友C(2023-09-17):
解决办法一中,mcu_stop_ev对应的那一句$stop是怎么写的。mcu_stop_ev是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办法一中,mcu_stop_ev对应的那一句$stop是怎么写的。mcu_stop_ev是什么名字?
...

这是个SV的event事件,事件名字就是这个mcu_stop_ev,我在testbench里面加入的,用来协助波形分割的时间轴控制

网友(2025-07-24):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问题已经解决,详细说一下解决的过程吧,尽管最终并没有找到VIP中明确的影响因素,但也算基本确 ...

卧槽,牛逼,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D:
楼主,请教一下,我使用这个命令有正常dump波形,但是出现的问题是在dump完第30个波形之后又重新dump000.fsdb,发生覆写的现象,这个咋搞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nipaste_2025-07-28_15-27-59.p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教一下,我使用这个命令有正常dump波形,但是出现的问题是在dump完第30个波形之后又重新dump000.fsdb, ...

你猜猜你写的那个30的参数啥意思?改成1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猜猜你写的那个30的参数啥意思?改成1000。。。

那再请教一下,no_overwrite的作用是什么呢?这句不是生成30个波形文件之后不在生成新的波形文件且之前生成的文件不会别覆盖?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问题已经解决,详细说一下解决的过程吧,尽管最终并没有找到VIP中明确的影响因素,但也算基本确 ...

用了这个好像还是没效果,

我们两台服务器,装的vcs版本不一样,2018版本就能正常切割波形,2022版本就不行,2022版本这个问题该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