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ex寄生参数提取流程和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03-07):
最近做了几个xrc/pex寄生参数提取的case,还遇到了问题,问题记录在此欢迎有爱的高手指点迷津。
1.提取流程见附件
2.特别注意:1)include Rule statements 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2)Schemetic library 要跟实际一致;3)m=1 segments=1 必须填写 4)一般0warning才正确,warning也是需要处理的。
3.遇到的问题:在电路中mos管的写法是M0<10:1>的情况时提取常会出现电路网表里匹配不到器件的warning,(Schematic instance M0<10>@4 not found这样的warning有好多个)这个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如有高手路过请指点一二。

网友A:
warning一定要处理吗?我每次提完后0error我就没有管warning了。。不知道会有什么类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rning一定要处理吗?我每次提完后0error我就没有管warning了。。不知道会有什么类型的问题 ...

我碰到过的几个warning必须处理,否则后仿就有问题

网友(2022-04-12):
引用 楼主:
我碰到过的几个warning必须处理,否则后仿就有问题

楼主哪几种warning可以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2023-07-07):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2023-11-14):
引用 网友A:
warning一定要处理吗?我每次提完后0error我就没有管warning了。。不知道会有什么类型的问题 ...

最好看一下,有warning不一定是错的,但也不一定就是对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跟你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4-12-05):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