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f_nofoults -module xx

楼主(2022-03-07):
adf_nofoults -module xx,请教前辈,在tamx时,为什么要设置这个给sub block?

网友A:
不测这个module的faults点,设置后,覆盖率的计算值会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测这个module的faults点,设置后,覆盖率的计算值会增加。。。

请教前辈,一般有sub block的design,在做自己的top时,都需要给每个sub block设置这个吗?还是有时不需要设置?

网友A:
需不需要,看你的要求,一般都不需要加add_nofaul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不需要,看你的要求,一般都不需要加add_nofaults

刚接触dft,现在还不太懂自己的需求,需不需要加,哎,为什么一般不加?

网友:
Nofault,字面意思,就是不加到scan测试fault list中,意味着你的测试向量不会去覆盖他,所以Nofault要慎重。至于sub_block,如果跟你的top一起ATPG,那就不能加到nofault,如果top是单独ATPG,sub_block也是单独ATPG,那你再顶层ATPG就需要加到Nofault,否则不是重复测试了吗?

网友:
不加add_nofault ,,,, top atpg时将 sub block atpg 后的fault 读入就好

网友(2022-05-13):
add_nofault,可以简单的进行判断,凡是功能逻辑,最好不加;dft添加的IJTAG/JTAG/OCC/EDT等逻辑,是可以加的,测试的目的是功能逻辑的覆盖率,dft逻辑只是为了测试方案而加,本身可以间接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