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1 的间距问题!!

楼主(2022-03-07):
M1的spacing间距问题,M1间距要0.09um.smic55nm工艺,更换cell和via_def都没有用,并且M2 routing只能横向,求助,还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A:
换成m1,m2都是横向的via 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m1,m2都是横向的via 应该可以

tf文件中没有M1 M2都是横向的 via,只有M1 纵向 M2横向这种类型的via

网友:
总感觉DRC和你显示的layer对不起来

网友:
via M没有严格意义的横和竖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