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0.13MMRF工艺Design Rule的疑问

楼主(2022-03-07):
DRC报告中指向这个区域,现在问题是不明白这个Capacitor bottom plate到底如何放置才不报错,试过M1到M8都会出错。还有就是想请教各位这该如何layout,我的想法是两边引出金属线,注意摆放间距。。

楼主:
已解决,MIM1电容需要 额外添加DUMBM层、M3&M4层(尺寸大小要和电容上的M6完全一样) Y5@JENQIK2)8)2@R7}@YF.png

楼主:
加了两层bottom plate依然不行,求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报错里面说的0.4是指哪里啊?

网友B:
这个0.4 是要求刚好包MIM region  0.4,不能大也不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0.4 是要求刚好包MIM region  0.4,不能大也不能小

试过依然不行,添加的是P2层和CAPBP层,绿色框为报错提示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里面说的0.4是指哪里啊?

指在了绿色框区域,而这个区域正正是电容里面的MIM层

网友A:
这个图上红色斜线填充的图层是什么啊?meta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上红色斜线填充的图层是什么啊?metal吗?

这个是SMIC工艺MIM电容层次

网友(2023-03-15):
求一份该工艺库的design rule,谢谢

网友(2024-01-23):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明明调用了6个电容,而且是一样的,却只有两个报错,而且删掉这报错的两个电容,还是会有另外两个电容报错,这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