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开关电容阵列实现

楼主(2022-03-08):
请问一下,大家的电容阵列是怎么实现的?我用的是图一所用结构,但是一位公司的师兄提议在箭头方向添加一些保证可靠性的静态偏置电路。
师兄没有细说,这该怎么实现呢?

图一

图一

网友A:
额,请教一个问题,这个电路是怎么保证中间开关管子的栅极电压的呢,假设控制电压为高,开关管的D/S/G是不是都是不确定态啊?
至于增加可靠性的静态偏置电路,我理解就是开关管栅极源漏给一个控制电压的反向电压。

网友:
师兄没有细说就不问了吗,不明白的就问啊,或者问问参考资料啥的,要学会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请教一个问题,这个电路是怎么保证中间开关管子的栅极电压的呢,假设控制电压为高,开关管的D/S/G是不 ...

开关管栅压为高的时候,中间三个管子均导通,两边对称的管子负责给低点位,并不是不定态。
至于开关管栅压为低的时候,中间三个管子均断开,这个时候是不定态,不能保证可靠性。至于如何保证我也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