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阻电容版图

楼主(2022-03-08):
谁知道如何用Virtuoso 如何话一个电阻电容的版图啊?那种实际的操作步骤,不要那种理论型,就是软件的实际操作。本人初学者

网友A:
根据design rule画各层的矩形图案。。
size/enclose值符合design rule能过drc/lvs就行了呀
lvs可以自建一个单symbol的电路去跑。能认就说明没少层了。

电阻看你是什么类型的
一般
poly电阻 AA电阻 有主体PO/AA,  注入/well,  高/低压的分层, 主体部分的电阻识别层, 两头的cont和m1(pin)
metal电阻 基本只有metal + 识别层

电容同理
var型 mos型按mos规则走(有时就well区别),有电容自己的识别层
mim mom型基本就是metal+via构成,mim有个mim分层,用来切断vi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design rule画各层的矩形图案。。
size/enclose值符合design rule能过drc/lvs就行了呀
lvs可以自建一个 ...

那电感怎么操作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design rule画各层的矩形图案。。
size/enclose值符合design rule能过drc/lvs就行了呀
lvs可以自建一个 ...

哈哈哈,我的意思有没有具体的操作过程

网友B:
你这是让大哥把饭塞到你嘴里吗,自己没手吃饭,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感怎么操作呢?大神

抱歉,我没有接触过电感
具体的如果你画过晶体管/Standcell/Pcell任意哪种。。那实际是近似的流程。
如果你没画过晶体管。。建议询问下身边的朋友,实机演示下。肯定比在这打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让大哥把饭塞到你嘴里吗,自己没手吃饭,

我自己动手啊,就是刚学,摸不着门路,所以想找到一个实际操作过程,来学习这个软件。我都说明了,初学,你不指导我初学就算了,请不要喷我

网友C:
感觉你应该不是工作用
基本思路就是根据design rule画各层。这是自己画的过程,要是有工艺库可以直接调用工艺自带的标准版图。具体的操作步骤很简单,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涉及的背景知识很多
这里有个手把手教你画反相器(最最基础的器件)的教程,如果能举一反三能解决你的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54y197NK?share_source=copy_web
另:如果是工作用最好是线下有人手把手带,网上能学到知识,但是不能学到所有知识。
有问题欢迎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应该不是工作用
基本思路就是根据design rule画各层。这是自己画的过程,要是有工艺库可以直接调用工 ...

是啊,在公司说有人带,根本没人理,好多靠自己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