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PMOS做输入的五管OTA的PSR公式是什么?

楼主(2022-03-08):
我为了降低NMOS的噪声将NMOS的gm减小,结果PSR也跟着下降了,难道NMOS的gm会影响电路的PSR吗?

网友:
拉扎维第275页

楼主:
拉扎维书上只有NMOS做输入的OTA吧,我感觉和PMOS做输入的算法不一样

网友(2023-08-17):
pmos输入对的五管OTA,个人认为对电源抑制能力比较强。
VDD首先看进去的是p尾电流源,它的栅极偏置一般是一个二极管接法的pmos和电流源组成,因此如果VDD发生Δvdd的变化,Vg也会变化Δvdd,因此p尾电流源只显示rop的阻抗,p尾电流源的漏极电压记为vs,再往下看是以vs作为电源的p输入对的源极,那么从vs看下去的阻抗Rd就非常小,1/gm量级,vs的变化幅度就是Rd和p尾电流源的rop分压,vs变化幅度很小。vs变化对vo的影响,就自己推导吧,我跑了一下仿真,vdd到vo的增益有-60dB,同时nmos输入对的五管OTA的vdd到vo的增益接近0dB。

网友A(2023-12-11):
五管运放的PSR的影响主要包括两部分:受控电流源和独立电压源。用叠加定理,但看电压源的影响的话,vout=vdd*RM/(RD+RM);其中RD是vout往上看的阻抗,RM是vout往下看的阻抗。你这边把n管gm降低,就是提高了RM。

网友(2025-10-22):
引用 网友A:
五管运放的PSR的影响主要包括两部分:受控电流源和独立电压源。用叠加定理,但看电压源的影响的话,vout=vd ...

你说的应该有错误,五楼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