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共模抑制出现尖峰

楼主(2022-03-08):
电路图:
CMRR图:
VBN2较小时出现尖峰,VBN2改大后尖峰会消失,最小面尾电流一直在饱和区,不知道什么原因?下图为共模增益的波特图,实线为VBN2较小时,对应CMRR有尖峰,虚线为VBN2较大时,对应CMRR无尖峰

楼主:
差模增益没问题

网友A:
你这里面M19 和M20应该是进入线性区了,vdc给的偏置电压太小了,应该增大折叠共栅管的栅极偏置电压

网友:
还有,你这个是单端输出,不知道为什么要看CMR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面M19 和M20应该是进入线性区了,vdc给的偏置电压太小了,应该增大折叠共栅管的栅极偏置电压 ...

在饱和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