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sim 中rom的初始化文件存放位置

楼主(2022-03-08):
有人知道 rom的初始化文件是不是必须存放在脚本执行目录下啊?
如果在其他目录中 xsim 怎么把这个文件include 进来?
-INCDIR "../../Code/" \
貌似只对define 生效,初始化文件不生效啊

xmsim: *W,RMEMNOF: $readmem error: open failed on file "inst_rom.data".
            File: /home/roc/project/openmips/Code/Chapter4/inst_rom.v, line = 46, pos = 45
           Scope: openmips_min_sopc_tb.openmips_min_sopc0.inst_rom0
            Time: 0 FS + 0

网友A:
用绝对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绝对路径~

代码里用绝对路径?环境一变 改起来就要命了一堆这种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代码里用绝对路径?环境一变 改起来就要命了一堆这种东西

难道就不会加个绝对路劲宏~  {`PATH,"xxx.rom"},环境也就路劲最长前缀变化而已
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就不会加个绝对路劲宏~  {`PATH,"xxx.rom"},环境也就路劲最长前缀变化而已
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 ...

主要是各种宏实在太多了。。。
四处都是define 实在乱。。。

网友:
如果仿真是没有指定参数那一般是放到tb所在的目录或者有写$readmem这语句文件的同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