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图示电流镜结构的用处

楼主(2022-03-08):
咨询一下,这个电流镜的结构有什么好处不?

实际仿真时,靠上的两个PMOS是工作在线性区;

还有这个结构不是传统的cascade,有啥优点不?

网友A:
razavi貌似讲过?印象里面好像是保证摆幅的前提下提高输出阻抗

网友B:
self-cascode本质就是加大等效L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zavi貌似讲过?印象里面好像是保证摆幅的前提下提高输出阻抗

刚看了下拉扎维的书,这个结构可以用来给偏置电压,但是没有用作电流镜的用途;

网友:
3#正解,产生偏置电压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lf-cascode本质就是加大等效L罢了

你好,加大等效L是有什么目的不?为了mismatch?PSR?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加大等效L是有什么目的不?为了mismatch?PSR?

增加rout。也许电流镜负载电路的电压较高,不能适用cascode才会这么搞
有时间问问题还是多念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rout。也许电流镜负载电路的电压较高,不能适用cascode才会这么搞
有时间问问题还是多念书吧
...

查了一下,主要还是增加电流镜的Rout

网友:
1、如果都是同一类型的器件,只是增加等效L,增加的Rout有限(可以通过仿真验证)。
2、看这个电路的器件编号应该的反向参考别人的。实际上下面一排应该是low Vt器件,从而起到cascode的作用。

网友:
1)对比cascode:2vth →  1vth
2)对比单管:稍微增加Ro,但仍在同一数量级

网友C:
反正和等L的单管比,几乎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和等L的单管比,几乎没有区别

好吧,不过这个结构也是一个专利,可能是低电压条件下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