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超低功耗LDO架构问题

楼主(2022-03-08):
最近需要做一个超低功耗LDO,电源电压1.8~3.6V,输出0.9V,有BG提供vref,允许片外负载电容,且负载电流不大,可能几个mA的样子。
最大的指标要求是静态电流<0.5uA,其余指标比如线性/负载调整率,瞬态速度等等没有特别严苛的要求,请问有没有什么相关架构推荐或者论文推荐,谢谢!

网友:
2015_一种超低静态功耗LDO的设计

网友:
2018_Nano-Ampere Low-Dropout Regulator Design for IoT Devices

2018_Nano-Ampere Low-Dropout Regulator Design for IoT Devices.pdf

网友A:
2020_1.88nA Quiescent Current Cap-Less LDO with Adaptive Biasing Based on a SSF Absolute Voltage Difference Meter

2020_1.88nA Quiescent Current Cap-Less LDO with Adaptive Biasing Based on a SSF .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20_1.88nA Quiescent Current Cap-Less LDO with Adaptive Biasing Based on a SSF Absolute Voltage Dif ...

谢谢,我看看

网友(2024-05-07):
你有BG 提供ref ,那bg的功耗就不算,你主要是EA的功耗啊,做低功耗的运放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