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error

楼主(2022-03-08):
VCS 仿真时各种报错,一共几千个error,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了解的的帮忙看看。

网友A:
uvm_macros.svh 仿真路劲没找到,加个路劲搜索参数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m_macros.svh 仿真路劲没找到,加个路劲搜索参数撒的~

谢谢!uvm_macros.svh 不是UVM系统自带的吗?没有看到放在哪里,请问路径在哪里呢?

网友B:
编译参数里面加-ntb_opts uvm-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参数里面加-ntb_opts uvm-1.1

谢谢。尝试了,还是报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