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怎么只提取某一条线的寄生参数

楼主(2022-03-08):
求助,在PEX中应该怎么设置才可以只提取指定走线的寄生参数,我这个样子设置过后,运行结果会提示我FATAL ERROR:None of the speified nets was found.(图片中指定的这根走线确实没有在电路的顶层连线当中,这根线是电路某个symbol里的走线)

网友A:
你好 请问解决了吗?我觉得你可以试试只提取有这根走线的电路,而不是整个top电路。(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B:
你可以只把这条线打上pin提个后仿应该就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请问解决了吗?我觉得你可以试试只提取有这根走线的电路,而不是整个top电路。(不知可不可行) ...

我上面PEX里的设置,就是只提取这一根线的寄生。抱歉,您的意思我可能没有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只把这条线打上pin提个后仿应该就能看出来

因为我之前记得是可以在PEX——OutPuts——Nets里面设置,可以只提取某一根线的寄生,但是现在却不可以了(就是不知道我哪儿的操作出问题了)。毕竟他这里面的设置都可以不提取某一根的寄生。

网友C(2024-07-23):
请问这个问你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把那根线copy到顶层再跑

网友:
他这是线名字在calibre里的格式打错了吧

网友(2024-10-10):
引用 楼主:
因为我之前记得是可以在PEX——OutPuts——Nets里面设置,可以只提取某一根线的寄生,但是现在却不可以了 ...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问你您是怎么解决的?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遇到了同样问题~~~~

网友(2025-09-16):
做个电路,加个金属电阻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