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佬仿比较器时这个spectre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3-08):
(图片)

楼主:
No crossing events detected for jitter calculations

网友A:
没翻转。检查仿真设置或者电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翻转。检查仿真设置或者电路设计

请问需要怎样一种翻转呢?输出是这样的

网友(2022-04-16):
引用 楼主:
请问需要怎样一种翻转呢?输出是这样的

翻转不了的话是跑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