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8后仿真问题

楼主(2022-03-08):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我原有的smic018是没有rules.c rules.r rules.s三个后仿真规则文件的,我通过网上查询找到了这三个文件,在pex option里添加后,提示我rules的版本是错误的,请问一下有别的方法做后仿真嘛,或者0 0、有没有大佬能提供一下这个版本的rules文件。

网友A:
没办法 只能升级calibre的版本。 找一个14年的替换掉这个calibre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 只能升级calibre的版本。 找一个14年的替换掉这个calibre 就可以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 只能升级calibre的版本。 找一个14年的替换掉这个calibre 就可以了

老哥,IC51能装calibre2014吗?我看eetop上大多数都装在IC61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