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RR出现尖峰

楼主(2022-03-08):
原理图:
CMRR图:
VBN2较小时出现尖峰,VBN2改大后尖峰会消失,最小面尾电流一直在饱和区,不知道什么原因?下图为共模增益的波特图,实线为VBN2较小时,对应CMRR有尖峰,虚线为VBN2较大时,对应CMRR无尖峰

网友A:
Seems to be caused by high frequency(100K~1M) poles or zeros. If VBN2 is smaller, are M17 and M18 in the triode reg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ems to be caused by high frequency(100K~1M) poles or zeros. If VBN2 is smaller, are M17 and M18 in ...

看了,所有管子都在饱和区呢

网友B:
应该是有一个零点在复平面的左边而且零点频率大于了复平面左边极点频率所以出现了尖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一个零点在复平面的左边而且零点频率大于了复平面左边极点频率所以出现了尖峰 ...

为啥零点频率大于极点就会有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