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启动电路

楼主(2022-03-08):
如图所示的带隙启动电路,在启动过程中会出现振荡,个人推测为当输出vbg上升到一定值时,使NMOS管开启,对左侧NMOS栅极放电,同时上端电流镜对NMOS栅端进行充电,导致出现电压振荡现象。向求教下,有没有可以减小这个振荡的方法或者更合适的零功耗启动电路

网友:
maybe, the loop unstable?

网友:
M11宽长比减小,同时M11栅极加个0.5p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