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全差分的stb仿真问题

楼主(2022-03-08):
各位大佬们,我想我问下,我这个做的是全差分的双端输出两级运放,开环增益测出来一切正常,可是闭环增益测出来不对,求大佬们解答

主运放

主运放

stb仿真

stb仿真

stb仿真电路

stb仿真电路

开环仿真

开环仿真

网友A:
no dc operation point at the opamp input in the closed loop. put a very large  res parrall with C, and try aga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dc operation point at the opamp input in the closed loop. put a very large  res parrall with C, a ...

我给他并联了一个很大的电阻也测不出来

网友B:
反馈环路上有个电容隔直,低频信号反馈不了,loop gain当然会特别低。
不如直接把那个反馈电容去掉,输出端经过probe直接连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环路上有个电容隔直,低频信号反馈不了,loop gain当然会特别低。
不如直接把那个反馈电容去掉,输出端 ...

直接连结果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连结果是这样的

直流电位都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位都对吗?

对的,开环的时候测试,增益和相位裕度都能够测出来,并且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位都对吗?

哥能加下联系方式指导下我吗

网友:
我做的毕业设计和你这个题目有点像,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