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比较器一定要加preamp吗?

楼主(2022-03-08):
小弟看了很多文献,都是pre-amp+StrongArm+Latch的结构。请问一下不加pre-amp可以吗?什么时候可以直接使用Strong-Arm做比较器呢?

网友A:
Would the comp input referred noise and offset meet your requirements without a preamplifi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uld the comp input referred noise and offset meet your requirements without a preamplifier?

input referred noise 应该是满足的,因为我只需要8bit的SAR ADC。 offset的话不是听说SAR ADC不太在乎吗?因为只不过是DC偏移?请问这种情况下可以省去preamp吗?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input referred noise 应该是满足的,因为我只需要8bit的SAR ADC。 offset的话不是听说SAR ADC不太在乎吗 ...

if you don't care the offset, of course you can delete the pre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