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拉扎维教材问题讨论

楼主(2022-03-09):
第一章有如下片段
既然说衬底留下了负离子,为何又没有载流子呢?

楼主:
说错了,是第二章

楼主:
还有下面那段第三句,"当界面电势达到足够高时,电子便从源流向界面并最终流到漏端"

楼主:
为什么界面电势足够高,电子就会流动?期待大神答疑

网友A:
载流子是电子和空穴,离子是不能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流子是电子和空穴,离子是不能动的

负离子是啥?难道不是电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离子是啥?难道不是电子吗?

负离子就是原子得到电子的结果,原子能像电子那样移动吗

网友:
拉扎维书上的器件原理只是概述,要仔细了解,需要去看半导体物理与器件,Neamen那本。里面从能带角度和电荷块图说的很清楚

网友:
有点好奇,12年注册的号,现在还在问这种比较基础的问题,是想温故而知新吗?(没有恶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离子就是原子得到电子的结果,原子能像电子那样移动吗

得到电子了,那电子不就可以移动了吗?

网友:
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这本书第8页,图2.1的MOS器件符号不应该是PMOS管子的么,为什么拉神说是NM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