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各位大侠这个VCO结构的设计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2-03-09):
各位大侠这个VCO结构的设计有什么好处,在couple对管上面串联了一个nmos和1pF电容的并联,加的这个nmos和大电容有什么作用啊?多谢

网友A:
提高耐压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高耐压性能

那1pF的电容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2024-02-07):
改善1/f噪声,类似加了个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