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DC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22-03-09):
比较器DC扫描VIN电压时,在比较器供电电压较低时(2.2V)有些corner 会出现比较器输出在很大范围(几十mv)停留在中间电平,然后比较器正端停留在跟VREF(比较器负端相同的电平0.8V),另外SW是PMOS NMOS都有的那种开关,有没有大侠遇到过相同情况,tran仿真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求助可能原因和如何改进,多谢

网友(2022-06-09):
哥们,你这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