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手搭T触发器遇到的问题,救救孩子吧

楼主(2022-03-09):
打算用TFF实现一款计数器,看能否cover住相当高的频率,用JK触发器实现(JK端都接1),试了两种都不能实现理论的2分频反转(已将QI和T短接过)。
后来又试了flip-flop结构的DFF,依旧会出现震荡,加了600f的cap后可以实现divider2的效果,但是连接成counter后又不对了(加过rst复位)。
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同样的结构为什么别人就可以反转,各位路过的哥哥姐姐,救救孩子吧= =、

网友A:
哥,你这是弄得SR锁存器,加了俩逻辑电路,实现不了jk触发器啊,你还是认真看书了再弄吧

楼主(2022-04-16):
引用 网友A:
哥,你这是弄得SR锁存器,加了俩逻辑电路,实现不了jk触发器啊,你还是认真看书了再弄吧 ...

感谢指点~
打算用RS实现Toggle功能,后来在一个外文小众论坛上发现,震荡是这个电路的正常属性,所以实际设计中需要再加一级才能保证可靠性。
这玩意再怎么认真看书怕是找不到的吧,一起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