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RC rule中这些层次的定义分别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3-09):
(图片)

网友:
定义你gds里的层 layno 10 datatype 0 = 1000(可当作是个中间参数)
然后定义 1000 是 AA
第三行被mark遮了看不清,盲猜和第一行一样的定义。

网友:
DATATYPE 0 1000要对应你工艺PDK文件去看

网友:
drc/lvs rule进行运算的时候只识别layer map
看看你layout desgin rule里的layer map,这里面的layer map指的是gds layer number,datatype指的是gds datatype
以你这个为例,第一行最后一串数字指的是在这个drc/lvs rule中对layer map为10,datatype为0这一特定层的编号为1000,第二行将这个编号赋给layer AAi进行运算
为啥要这么做呢,还是要去看desgin rule里的layer map,你会发现例如M1和M1DUM的layer num相同,区别在于datatype,为了区分这两种layer,就要这样对layer num进行重新编号再进行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