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分析一个TIE_LOW电路

楼主(2022-03-09):
一般的TIE_LOW电路只由P0和N0组成,想请问下这个电路里的P1和N1有何作用?
个人感觉P1和N1是不是有点正反馈在里面?是不是为了确保HI为高电位?

网友A:
确保HI是低阻的高电位

网友:
正反馈,加快tie cell的建立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HI是低阻的高电位

可否解释下为何HI点是低阻吗?THX!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解释下为何HI点是低阻吗?THX!

P0能把HI拉到高电平,但是当HI是高电平时P0几乎不导通,是一个高阻状态。
HI是高电平时,能把LO拉到低电平,让P1彻底导通,提供低的导通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能把HI拉到高电平,但是当HI是高电平时P0几乎不导通,是一个高阻状态。
HI是高电平时,能把LO拉到低电 ...

很清晰,学到了,谢谢!btw,低阻高电平相比于高阻高电平有哪些好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清晰,学到了,谢谢!btw,低阻高电平相比于高阻高电平有哪些好处?谢谢!!!
...

Y节点的电压波动和干扰会通过N0传递到HI上去。低阻节点能够更快地吸收掉HI上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Y节点的电压波动和干扰会通过N0传递到HI上去。低阻节点能够更快地吸收掉HI上的干扰。 ...

明白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节点的电压波动和干扰会通过N0传递到HI上去。低阻节点能够更快地吸收掉HI上的干扰。 ...

那弱弱的问一句,还要P0高阻那一路干嘛呢?要是把HI拉到高,另外低阻那两个也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弱弱的问一句,还要P0高阻那一路干嘛呢?要是把HI拉到高,另外低阻那两个也可以啊
...

没有P0,则HI不一定是高电平,如果HI是低电平,N1不导通,LO不一定是低电平,P1也可能不导通,HI没有到VDD的低阻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P0,则HI不一定是高电平,如果HI是低电平,N1不导通,LO不一定是低电平,P1也可能不导通,HI没有到VD ...

oo, 谢谢~看明白了,那是个positive feedback,没办法来确定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