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面积报告中Number of cells包括哪些cell???

楼主(2022-03-09):
为啥Numberof combinational cells与Number of sequential cells相加不等于Number of cells????

sequential cells包括哪些cell啊,只包括寄存器嘛,有没有相关buf inv呀
各位大佬求助

楼主:
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2022-08-29):
发现也是这样的,差了4万左右。 但是看dc user guide 的example 中 显示的是一致的。 Numberof combinational cells + Number of sequential cells = Number of cells。

网友(2025-07-23):
我们用report_area报出来的文件里面,有些时候确实number of cells≠number of combinational cells+number of sequential cells+number of macros/black boxes,因为从report_area的manual里看,报出来的combinational cells、sequential cells、macros/black boxes都只写了leaf cell的,我们用report_qor报出报告查看,其实可以看到里面的leaf cell count等于report_area报告里的上述三者之和

网友:
number of sequential这个我清楚,是clock gating,dff,latch,mem这些,另外total cell会包含hier的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