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Delta调制器中多量化器建模问题

楼主(2022-03-09):
问题描述:
按照理论描述,对于固定的输入摆幅,每增加一位量化器,调制器信噪比可以提升6dB
按照Sigma那本圣经中第7章,matlab语言描述,进行仿真,代码如下
设置仿真量化器为4,三阶结构,算出SNR92.4dB
设计仿真量化器为1,三阶结构,算出SNR92.4dB,没有区别,无法理解为什么

OSR=64;
Order=3;
M=4;
NTF = synthesizeNTF(Order,OSR,3);
[sqnr,amp] = simulateSNR(NTF,OSR,[],[],M+1);
plot(amp,sqnr,'-o','Linewidth',1);
form = 'CIFF';
[a,g,b,c] = realizeNTF(NTF,form);
b(3:end) = 0;
ABCD = stuffABCD(a,g,b,c,form);
ABCD = scaleABCD(ABCD,M+1,0,1,M+6,1,100000);
[ntf,stf]=calculateTF(ABCD,1);
[snr_pred,amp] = predictSNR(ntf,OSR);
[snr,amp] = simulateSNR(ntf,OSR);

matlab代码仿真SNR

matlab代码仿真SNR

simulink 4bit量化器仿真

simulink  4bit量化器仿真

楼主:
另外询问,matlab SDTool工具算出系数后,导入simulink模型中,需要迭代系数更改吗
系数迭代控制每级积分器的输出摆幅,然后PSD分析SNR和频谱图
过程是这样吗
有什么需要关注的点,希望大佬解答下

网友A:
quantizer level为啥是M+1?M是bit number? 你试试2^M

网友:
引用 网友A:
quantizer level为啥是M+1?M是bit number? 你试试2^M

i agree with you.

网友(2023-09-07):
请问是哪本圣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