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trimming电路,如何进行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2022-03-09):
疑问:加trimming电路的bandgap,如何进行MC仿真?MC仿真,codes如何控制?

网友A:
可以用一个计数器和比较器,比较器的VREF设计成你需要TRIM的目标值,当TRIM的电压达到VREF后,比较器输出一个控制信号,使得TRIM CODE停止。MC仿真run 瞬态,记录瞬态结束时刻的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一个计数器和比较器,比较器的VREF设计成你需要TRIM的目标值,当TRIM的电压达到VREF后,比较器输出一 ...

非常感谢,您这个方法对trim value 的仿真很有用。但是,非常抱歉,我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我做的是温度系数的trim,这种方法似乎不太合适。

网友:
首先有套算法或者公式,能够根据有偏差的结果,计算出trim code,这也是比较经济的实际trim方式,比方说,单点trim,电压调准了温度系数自然对准。然后先run montecarlo,抓出有偏差结果,根据公式计算trim code,最后把trim code吃进电路再跑monte
monte carlo只要seed,number对应,其内部随机参数是一致的,是为该方法背后逻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这个方法对trim value 的仿真很有用。但是,非常抱歉,我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我做的是温度系 ...

温度系数的TRIM MC仿真这个比较难搞,即使做出来TRIM ENGINE,实际量产CP测试的时候也是个很难实现的,大规模量产的时候不可能测试温度系数的。

网友(2024-04-16):
楼主现在知道了吗?

网友(2024-12-21):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一个计数器和比较器,比较器的VREF设计成你需要TRIM的目标值,当TRIM的电压达到VREF后,比较器输出一 ...

有这算法没 我想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