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没有产生PTAP电流的问题,求解答,谢谢!

楼主(2022-03-09):
输出电流是一个这样曲线,为什么是CTAT呢?

输出电压是正常的,电流不是应该为PTAT吗?

我测量的是这个地方的电流

网友:
这个是产生基准电压的呀

网友:
能把原理图上完整吗

网友A:
说明你的电阻是正温系数比较大的    VBG=RES*I    其中RES正温的话   你想得到VBG零温   I不就是得负温嘛

网友:
注意使用电阻的温度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电阻是正温系数比较大的    VBG=RES*I    其中RES正温的话   你想得到VBG零温   I不就是得负温嘛 ...

懂了懂了 我理解错了 我把电阻默认正温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电阻是正温系数比较大的    VBG=RES*I    其中RES正温的话   你想得到VBG零温   I不就是得负温嘛 ...

正解,我忘记去仿真电阻温度特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