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盲问一个问题,可以只用icc完成所有后端设计吗

楼主(2022-03-09):
还是说即使icc是集成环境,但是还是需要其它工具辅助的,那还需要哪些工具呢?

楼主:
起点是前端fpga设计已经完成了.

网友A:
肯定不行了,icc是place & route工具,至少还需要formal形式验证、starrc抽取寄生、pt时序验证、calibre pv验证、voltus/redhawk IR功耗分析,有lowpower设计,还要vclp/conformal低功耗验证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了,icc是place & route工具,至少还需要formal形式验证、starrc抽取寄生、pt时序验证、calibre pv ...

谢谢,看到有些资料说fpga转到后端时需要逻辑综合,这个必须吗?使用DC是否可以呢?

一般来说从fpga完成后到后端设计,一般流程顺序使用的软件是什么能说下吗?看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因为有两大公司的软件,现在想做的是数字芯片,所以倾向于使用Synopsys的工具,那要完成这些步骤需对应的哪些工具和需要注意些什么呢,论坛里面没有扫盲区找了好些时间也没有了解清楚,想快速入门真不容易.
就好像下图,并没有提及具体可以使用啥工具.如你说的形式验证和抽取寄生是在哪个步骤中使用呢.

网友:
  if {$SIGNOFF_DRC_ENGINE == "HERCULES"} {
    signoff_drc -read_cel_view
  } elseif { $SIGNOFF_DRC_ENGINE == "ICV"} {
    signoff_drc -read_cel_view -ignore_child_cell_errors -user_defined_options {-holding_cell}

    # Generate autofix config_file
    if {![file exists [file tail [file rootname ${SIGNOFF_DRC_RUNSET}]]_config_file]} {
    exec $env(ICV_HOME_DIR)/contrib/generate_layer_rule_map.pl \
          -dplog ./signoff_drc_run/run_details/[file tail [file rootname ${SIGNOFF_DRC_RUNSET}]].dp.log \
          -tech_file ${TECH_FILE} \
          -o [file tail [file rootname ${SIGNOFF_DRC_RUNSET}]]_config_file
    }

    signoff_autofix_drc -config_file [file tail [file rootname ${SIGNOFF_DRC_RUNSET}]]_config_file \
                        -init_drc_error_db signoff_drc_run

    # Save cell as signoff_drc works on data on disk
    save_mw_cel
    signoff_drc -read_cel_vie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