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第二版)问题

楼主(2022-03-09):
关于MOS管符号的问题:
1.书中图2.1给出的管子符号,拉神说是NMOS管,想请问一下是怎么判定的,图中的箭头是什么含义?
2.关于MOS管符号的问题,国内的书籍(如清华大学童诗白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基本上与拉神的相反,这是为什呢?

网友A:
箭头是电流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箭头是电流方向

箭头代表电流方向,那么,判断MOS管类型的标准是不是:若漏极收集的载流子是空穴,那么MOS管是PMOS,若漏极收集的载流子是电子,那么MOS管是NMOS?我仍然有个问题:就MOS管类型的符号为什么国内的教材会与拉神的不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zavi和Sansen的《CMOS模拟IC设计》教材学习交流群】
需要进群的可以加微信:RazaviSansen,帮忙拉进去 ...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箭头代表电流方向,那么,判断MOS管类型的标准是不是:若漏极收集的载流子是空穴,那么MOS管是PMOS,若漏 ...

符号不一样的事我不太清楚,我们一直学的跟拉扎维的一样,反正箭头基本就是从p端指向n端,明白这个应该不会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符号不一样的事我不太清楚,我们一直学的跟拉扎维的一样,反正箭头基本就是从p端指向n端,明白这个应该不 ...

那么,判断这个是什么类型的管子呢,NMOS还是P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判断这个是什么类型的管子呢,NMOS还是PMOS?

NMOS,箭头指向S极。电子从S到D,所以电流方向是D到S;或者说箭头指向S极,说明S极是n+掺杂,衬底肯定是p型,一定是NMOS。

网友C:
简单的判断是看箭头向外指还是向内指,向外指说明电流由D向S流,说明是电子导电,因为载流子是S流向D,电子导电的是NMOS,PMOS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判断是看箭头向外指还是向内指,向外指说明电流由D向S流,说明是电子导电,因为载流子是S流向D,电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