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直流静态工作点如何让他多显示一点

楼主(2022-03-09):
如图,怎么让静态工作点显示gds之类的参数,直接print里面没有这个参数

网友A:
仿真完,ADE窗口,Result -> Print -> DC Operating Points, 然后点对应的管子,看这里面没有gds/rout之类的,对应的名字可以修改进CDF参数里,方便直接显示。

CIW窗口,Tools -> CDF -> Edit

网友:
真是手把手教学,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完,ADE窗口,Result -> Print -> DC Operating Points, 然后点对应的管子,看这里面没有gds/rout之类 ...

太贴心了!赞,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完,ADE窗口,Result -> Print -> DC Operating Points, 然后点对应的管子,看这里面没有gds/rout之类 ...

谢谢!